七彩虹1050ti掉件

楼主(2021-08-17):
哪位兄弟有七彩虹1050TI麻烦给看看镊子哪里掉的东西参数

网友A:
随便找个就行了  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就行了  电容

是电容吗

网友:
是的  电容

网友:
七彩虹垃圾啊啊啊 ,显卡差的很

网友:
这是电容 补上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就两边打个阻,一边为零一边几百的就应该是电容,如果两边都是几百的像这么粗的线有可能是几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