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电感对地短路

楼主(2021-08-17):
最开始的症状是显卡外接12v下面的保险柜烧了,保险后级对地短路,经过测量,发现是核心供电上管击穿。
现在把保险换上,上管跟换后,保险后级对地阻值正常,mos管测量也没有问题,但是测量核心供电电感对地短路。请问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的显卡阻值很小的,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0.9核心供电不只是给Mos供电  你检查pwm en有没有 然后在检查背后的ic 或者电容看看有没有短的 跑线

网友:
上客击穿,12伏进核芯,核芯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