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H98MMB8D0那个是升压芯片

楼主(2021-08-17):
接华为笔记本NBL-WAH9HN,版号是DAH98MMB8DO,不开机,外接插电,电压只有5V,没有升压,求大神指导,这个板上那个是TYPE-C的升压芯片。充电芯片是BQ25713,见图片: 现在有了一点新的进展,发现TYPE-C的CC总线连到了一个芯片4GJ ,这个芯片已经破损了,换了应该就可以了,但是买不到这个芯片,淘宝说要图纸,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感谢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喔呵 我在修这个 已经修好装起来了

大神:这个板那个是TYPE-C的升压芯片,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这个板那个是TYPE-C的升压芯片,感谢你!】

你修的什么问题,升压芯片大概的位置是那个,你在我的图上标一下看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喔呵 我在修这个 已经修好装起来了

大神:我上面有图片,你看看那个位置是升压芯片哦,感谢!标注一下可以吗,感谢!!!!

网友(2021-09-27):
楼主同样问题只有5V电压,你解决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没找到图直接退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板,不触发,5V输入无待机电压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我的也是这个芯片坏  买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
                  没图难搞。

网友(2021-10-30):
确定那个是TYPEC升压芯片了吗?

网友(2022-01-09):
5450?  5455?

网友(2022-02-08):
我的是4GD   C:\微信图片_20220208112047.jpg

网友:
typec升压芯片好像都带程序的,只能买块料板从上面取了。

网友(2022-03-11):
我的也只有5V输入

网友:
这个没料板真不好修

网友(2022-04-16):
同样问题,不升压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吗?我的也是只有5V 确定要升压吗?

网友:
不升压跟BQ有没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