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ideapad 710S-13ISK电流0.6不亮 但是感觉有阴影 不是屏幕问题

楼主(2021-08-17):
联想Lenovo ideapad 710S-13ISK电流0.6不亮 但是感觉有阴影 不是屏幕问题,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不是肯定有没出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肯定有没出来的电压

刚才下了一个bios 刷上去了  还是不亮 又开始掉电

网友:
屏幕有阴影?暗屏?

网友:
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