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540掉电

楼主(2021-08-17):
今天,收到一位朋友送来DELL E6540笔记本。他说开不了机。打开一看,去掉电池,可以触发,可以亮屏。但出现Dell LOGO之后很快就关了。然后可以再次触发。如果单独用电池,可以看到开机灯亮了,但屏无显示。知道不是一下功夫,让朋友过些日子来领取。
待朋友走后,开始拆开主板。也许是惯性思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刷一个BIOS再说。上巡维下了一个开机快的BIOS。但刷上后,故障依旧。这是为什么呢?
在主板上目测了一下。发现就在距离BIOS不远的地方,有一快烧焦的痕迹。这下有点窃喜。难道这就是故障点。去掉烧坏的电容,发现电容一头已经烧了一个洞。是浅浅的那种。此时也不确定会不会导致板层间断线。
因着这个思想,接下来走了一段弯路。通过图纸,发现烧焦附近一个PJP300打了一个@,难道这个节点可以断开,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尝试了,结果不能开机。接着,我在想,如果烧焦的地方断线了,那么我通过表笔是不是可以给一边的点加电压。咦,当表笔点在pjp202时,发现真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还是掉了。我想这还不是真正原因所在。
突然,我在想,那个烧掉的电容是不是不能省略啊。从料板找了一个电容,焊上去。咦,真可以了。稳稳的。为了更加稳妥,还是再找了电容与它并联。试了几个钟头,均正常。我原先以为那个一头接地的坏电容可以不要。没想到,没有它还真不行。至此,维修结束。中间走了一些弯路。希望给你做一个参考。写帖不易,欢迎支持加分。

网友A:
那些扔掉坏电容不补的大多数是不科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扔掉坏电容不补的大多数是不科学的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