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信号如何触发

楼主(2021-08-17):
联想笔记本不开机,摁开机键误触发信号,电源按钮在键盘上,如何知道是电源开关坏了还是IC坏了。
IC芯片是IT8586E

网友:
摁开机键不触发信号

网友:
换个试试啊

网友:
拿给会修的看看呗,不要自己瞎整了

网友:
不要自己瞎整了

网友:
看开关有没有电压 有电压接下地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找个图纸有吗?有就看键盘借口,图纸上有标识开机信号

网友:
在键盘接口上找一个3V左右的点,将这个点对地碰一下就可以开机了!如果有两个以上的3V的点就要慎用了!要是一个都没有就可以肯定是板的问题了,反之就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按键做在键盘上,没有图纸就花钱淘宝。

网友:
目测是键盘问题,万用表调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戳键盘接口,一根根划过去,可以开机就换键盘,不能开机就给专业的维修人员修,非专业人员很容易把问题扩大,让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换键盘同样建议去电脑店,该键盘铆钉铆在C壳上,需要一点专业技能才能换好

网友:
挺老火的,………………

网友:
会维修找图纸,如果不会找专业维修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