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N480,不过保护隔离电路。板号:BM5238_VER1.2

楼主(2021-08-17):
如图: ,公共点没有电压,19v进来是一个复合p管,测得Q3655 G级18点多伏电压,难怪不导通。正常情况下,Q3651 G级应该高电平,使得导通到地。R5510,R5511串联分压,这样Q3655 G级就会得到一个相对19V低的电压,使得Q3655导通。实际测量Q3651 G级0V不正常,相连着充放芯片U2918第9脚。会不会是充放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实测1脚VAC:8V多点,不正常。相连的R5514另一头19V正常,那看来是R5514的问题了。测其阻值已到达1.5K,电路图中标注的是10欧。换上一个OK。 这款电脑独显螺丝柱很容易断开,顺手帮忙加固一下吧。

网友:
这个用这个胶估计不牢。

网友:
楼主技术NB啊,学习了。。。。

网友:
散热片是竞用热熔胶固定

网友:
用ab胶吧,稳固

网友:
好技术值得点赞

网友:
这我碰到嫌麻烦就是电池不用直接达线

网友:
用这种胶固定没什么用吧。。

网友:
螺丝柱 ,不加焊吗,用这个胶水,没有什么用啊。热了,就开胶了

网友(2022-08-29):
用这个胶估计不牢。

网友:
直接焊上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