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00 G2 怎么修无图纸

楼主(2021-08-17):
单位机器HP MINI机器,H110 桥。插电,主板灯绿色闪闪的,开个灯红色,没有图纸。桥也没短路。请修过这种机器的大神指导一下吧,

网友:
HP的一般没有图纸,HP的笔记本也一样。不开机只能找EC的脚定义了。

网友:
惠普的不管主机还是笔记本,修个电路问题真的是头大,完全是在盲修

网友:
把基本的电压都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