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屏幕暗显

楼主(2021-08-17):
疫情期间生意冷清闲来发发贴
10点来上班,简单收拾一下,烙铁也烧红了,茶也泡好了就等客户来上门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来了一个,联想Y430P,接机发现开机会很暗的联想LOGO标识,暗显嘛,市场里的客户确定故障直接放下机器就走人了。
首先找了一个屏测试还是暗显,又让专门做笔记本配件的送来一根屏线,还是不行,看来不能偷懒只有拆机修主板了。
板号是:NM-A031

找来图纸和点位,测试屏线接口,其它正常,但发现28脚DISPOFF只有0.2V,这是一个关屏的信号,低电平有效,就是说只有高电平的时候才会正常点亮屏幕

顺着查下去,发现DISPOFF到了R891,一量还是0.2,再查直接到了EC119脚,量119这个脚是3.3V正常,这肯定就是断线了呗

再看它的走线,对着主板,终于发现了问题

网友:
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pcb板层走线都有厉害啊

网友:
哈哈哈,,真细心啊,不错学习啦

网友:
楼主修得是用了心了

网友:
这个点位看着可以,直接了当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有这个通病。我遇到过3台也是这里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这种薄屏都是换屏才好的

网友:
有PCB的图纸确实是一目了然。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技术精湛,28脚DISPOFF到了EC119脚之间断线了,很快查到。学习了。

网友:
暗屏是我觉得最好维修的部分

网友:
有图纸最厉害了!

网友:
安平好修啊,是个小问题。。,。,

网友:
暗屏直接修屏上的pmw和EN  2个信号不就快了吗  强制拉3.3   快的很

网友:
强制拉过去个3.3省劲呀

网友:
牛 还能找到点位图

网友:
真细心啊,不错学习啦

网友:
现在修电脑碰到明显断线的比接到一些新机器大电流的都高兴

网友:
原来DISPOFF是关屏。一直都弄不清是啥意思。

网友:
厉害了楼主,思路很清晰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A:
暗屏算是很好修的了 之前在遇到不亮屏 外接可以亮 CPU挂了

网友:
这个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直接与屏供电相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暗屏算是很好修的了 之前在遇到不亮屏 外接可以亮 CPU挂了

开启信号强拉3v都不亮吗

网友:
屏暗在电脑中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信号强拉3v都不亮吗

是完全不显示 外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