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台式机开机异常

楼主(2021-08-17):
电脑华擎H61主板,I3-3470,HD5700,DDR3-8G
近来开机经常会出现无法正常启动的问题,现象如下:
1、偶尔无法开启,症状表现在开机后CPU和显卡风扇启动,约5秒后两风扇重启,显示器不亮。
2、拆下显卡,也未做特别处理,重新插槽后,大概率可以正常使用。然后好几天都没问题。
3、问题已出现较多次数。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要从哪些方面下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源问题,电源老化效率下降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源问题,电源老化效率下降引起的

我每次都没有动电源呢。偶尔会出现花屏的问题,也就是先兆,不是显卡金手指或者显卡插槽的问题吗?

网友:
我市来拿下载分的,绑顶

网友:
自顶一下,望大神看到

网友:
我市来拿下载分的,绑顶,这么多错误也是醉了

网友:
竟然没有大神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