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2021-08-17):
这是个鼠标,线有问题,拆的时候没注意线序。装上死活不对,麻烦知道一下这个线序改怎么排

网友:
G代表地线(蓝),对应的白线就是电源线VCC, 这两根接USB接口的两边,鼠标不亮灯就互换一下即可,另外两根接中间两根,插上主机,如发现有硬盘,就是对了,如没动静,就这两根互换一下,绝对可以了

网友:
为啥我没用焊锡焊的时候,接上有反应,焊上就没反应了?

网友:
有的鼠标不规范,不能简单的以颜色来判断正负极。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与电容C2正极相连的为供电线,与C2负极相连的是地线,其他2根焊好插在电脑上没反应就交换一下位置,最好找个旧电脑去试鼠标,别因小失大

网友:
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USB插口和线的电阻,0电阻的就是直通的,然后根据USB插口定义就知道哪根线是干嘛的了。

网友:
测电压最准,正常5伏。信号线电压低

网友:
机会不大了,接错过烧了。

网友:
不就是供电,地,tx,rx,四根线嘛!很简单的啊。。 电解铝的正对应供电。负极对应地 。那两个就容易啦。

网友:
看来你还没有毕业了

网友:
你接错电源 估计就报废了,没接错电源就调换中间那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