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潮7000-13求助

楼主(2021-08-17):
收了个*WF词语*机。主板板号1701A_05_01 rev:MP V14 320s-13插上电池,CMOS电池放一夜机器触发电流0.01A,只要放电又能继续开机。刷过BIOS老样子,请教各位大神,大约是什么问题,不会CPU坏了吧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个这个本子 放电就能开机!多试验几次以后就不行了  最后换EC!应该是程序坏了!

网友:
和我现在的一体机一情况 自动上电可以开机

网友(2021-10-15):
你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