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81mgc不显示开机滴滴滴

楼主(2021-08-17):
映泰h81mgc 不显示 开机滴滴滴报警 内存条换过 刷了个bios 现在不报警了 但还是不显示  电压复位时钟都正常 求大佬指点

网友:
首先,你得取下CPU,检查下各触点,是不是氧化变色了,要打磨光亮
其次,H81主板,你的内存最好是单面内存,这样兼容性好些
第3,你查下内存槽,是不是有烧的痕迹,或是有变形弯曲的触点,请清干净和校正
第4,你有万用表的话,量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以上都查过了,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A:
检测内存工作条件呀!SPD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内存工作条件呀!SPD供电正常不

总线 vtt 时钟 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