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X UD3H故障求助

楼主(2021-08-17):
最近逛咸鱼无意中看见有人出Z77X UD3H故障板,卖家描述是拿去给别人修的时候说是可以进bios,拿回家就开不了机,价
格100出头,直接下单。估计刷个bios就搞定了。
拿到板子后测试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上机,点亮进bios,关机插sata固态,结果bios里面没有硬盘,换口,结果6个主板SATA口都不行,确认是主板问题。
既然sata用不了,那就用转接卡上M2试试,刚好手上还有M2转接卡和PM981固态,但是bios默认不认M2,去另一台机子做好nvme  bios,复制到U盘进bios刷好,
可以点亮进系统。
现在问题是6个SATA口都不认硬盘,是不是南桥出问题了?还有别的原因吗?供电?谢谢。技嘉没有点位图,好像硬盘数据经过耦合电容后直接送到南桥了。

网友:
有钱啥都有

网友:
谢谢,能留个点位图不。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A:
如果桥SATA相关外围电路测试了正常,加焊芯片后无果,就得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桥SATA相关外围电路测试了正常,加焊芯片后无果,就得换桥了。

嗯,估计是桥的问题了。算了。100多的主板没必要折腾了,用M2得了,前2个pcie槽都是的3.0,刚好M2满速。读写3000+,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