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贴,不是很懂,有大神指导一下吗?k660d不开机

楼主(2021-08-17):
战神k660d主板,和炫龙A61L一样,板号DAOTWKMB8CO REV C,u9 u10bios都刷过了,开机电流能上1A,待机也正常,检查cpu供电1.72v ,显卡供电0.89v 3.3和5v也都有,桥旁边内存供电1.35 桥1.05(应该是桥供电吧)都有,任然无法亮屏,风扇转一会就停了,cpu和桥有正常慢热温度,请求下一步该查什么了?先表示感谢

网友A:
有没有读内存呢?换个CPU看看

网友B:
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bios也刷了,下一站是BGA

网友C:
以前遇到过一个差不多的,啥都有,bios,内存,换CPU,最后换了一块屏幕就好了

网友D:
外接试一下,或者接个键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读内存呢?换个CPU看看

拔了内存电流也在1A-0.9A之间,但不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bios也刷了,下一站是BGA

不按散热,CPU 和显卡 有正常启动温度,桥也有,就感觉都是好的就是电压上不去,正常应该开机到1.5A左右供电,但始终上不去就在0.9-1A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到过一个差不多的,啥都有,bios,内存,换CPU,最后换了一块屏幕就好了

不是屏的事儿了,已经外接试过啦,排除了其他故障,肯定还是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试一下,或者接个键盘看看

试过了,主板启动后到1A电流之后不算启动。键盘屏幕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屏的事儿了,已经外接试过啦,排除了其他故障,肯定还是在主板上

之前我也是外接试过了不显示,可是换啦屏幕就好了,故障不一样

网友:
外接试试先,。。。。。。。。。。。。。。。。。

网友:
换根内存条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八角管还是六角管多看看,有惊喜的

网友:
CPU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