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一张映众的980,刚

楼主(2021-08-17):
一张映众的980,刚拿到手时,5V后的电压都没测到,核心电压偏低只有0.2左右,换了个总控芯片,核心电压正常了。按顺序应该是显存电压了。
找到了显存芯片的引脚定义,测量后发现第三脚没有开启信号。飞了个3.3V上去依旧没有电压产生,想跟线但是线在pcb里面不知道连哪儿去了,现在是确实没办法了,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有,有电路图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