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电源问题

楼主(2021-08-17):
有一块IH110MS的主板电源坏了,现有个14针的电源照10针的颜色改了,可是开不了机,有哪位知道十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电路不同,不能改

淘宝虽然有转换线,但是有缺陷,会导致上电或无法断电问题

老老实实用专用的

网友:
你把14针电源绿线对地短路  就可以用了  关机之后电源风扇一直转  但是开机关机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