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箭头相对的是双二极管吗?

楼主(2021-08-17):
如图中两个箭头相对的2端元件”NS5"是什么?起什么作用?请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不是。应该是测试点,或节点。

网友:
可截断测试点

网友:
这不是二极管,这个地方也用不着二极管的

网友:
看着不太像二极管。

网友:
这就是一根导线

网友:
节点 说报了就是一根线联通

网友:
应该线路板上就是这个形状的导线。

网友:
现在这些图纸花的五花八门的

网友:
切,楼主完全没有看实物主板,纸上谈兵,看了板就没这个帖子了

网友:
要想是个接点吧。

网友:
二极管在两个箭头中间是不是该有个横线?

网友:
焊锡连接点。

网友:
评论中学习了。

网友:
相当于隔离点之类的吧

网友:
觉得应该是测试点之类的

网友:
就是个jp跳线

网友:
不是二极管吧,图纸二极管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
结合电路分析,这个是采集电流的电路,所以不可能是二极管,应该是可断连接点/跳线等类似的,具体结合实物分析。

网友:
这里的检流电路用不上双二极管,猜也猜的到啊,

网友:
节点,便于隔离断开

网友:
哈哈哈,难倒一众大佬了,没有实物板子的,我是看电路图不懂才问大家的。我倾向于大家说的可截断测试点说法,两处中间夹了个电感,测电流应无差别或是太细微,测电压波形倒是可以不同。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节点,方便测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