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120元收的B85-PRO GAMER .成色不错,故障太多。已修好

楼主(2021-08-17):
这个是一个星期前在咸鱼上收的,成色真的不错。120元还送一条坏内存。想着修好了,用它做CHIA 币的挂盘机。

刚到手的时候,故障的确也简单,就是没有1.05V ME供电。买了8605换上也正常开机,装系统也正常。于是就回家当挂盘机了。挂了8块4T硬盘。用了三天,于是就出现了不认硬盘。

重新刷的BIOS 也不行。测硬盘的2.3.5.6脚对地阻值也没有短路的。硬盘接口电路本来修的也少。没啥好办法,就去论谈搜了一下,就一个这样的案例。也没舍结果。怀疑是南桥坏了。最起码有点思路了,直接测南桥上的电容,就一个是阻值是60多欧,其它的几个都短路。而且桥还热的烫手。基本断定南桥,找了个B85拆桥,
.
用我的小土炮把桥和晶振一起换上开机也正常。认盘了。

接着回家当挂盘机

这个主板虽然修好了,但是代价有点高。假如桥也是在淘宝上买的话。比直接买一个同样的二手主桥都贵。咸鱼上买坏桥得慎重呀,一不小心就是个坑呀。还有一个就是亮机慢,诊断卡卡在63得等10几秒才能过去。论谈上好多都说是BIOS 的事,反正自己用也没有刷BIOS.
这个主板的通病就 。1、1.05V ME供电。 2、就是不认硬盘(桥坏)但是显示正常。3、主板开机慢,诊断卡卡在63。(这个都说是BIOS的故障,但没有实测)

网友:
技术真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我的跟你一样。也是咸鱼买的坏板技嘉Z77X,也是6个sata接口不能用,拆了散热器发现南桥芯片一个角有点破损了,其他正常,能进bios。
懒得弄了,换桥成本太高,现在直接转接卡上M2得了。

网友A:
手上也有个桥坏的,ME供电直接上1.6-1.8V了把桥带走了,我是改的电路没有换8605。在等桥没坏的主板了。请教一下用烙铁拖锡容易把芯片焊点旁边绝缘皮带掉是温度高了还是低了。你一般拖锡烙铁调多少度。
yg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电炉下面加热,然后用烙铁托锡,烙铁温度420.别拖太长时间。也有你说的这中情况,直接抹点绿油紫外灯加热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也有个桥坏的,ME供电直接上1.6-1.8V了把桥带走了,我是改的电路没有换8605。在等桥没坏的主板了。请教 ...

主板上基本没有啥问题,主要是芯片上总是拖锡露铜,用绿油固化后用11号刀片刮开总是容易把绿油全部给刮掉,上BGA焊上后,总是会有一两个点不上锡,我做的良率太低了。

网友:
这板子1.05修正常了 没有ME是最坑人的

网友:
这个板通病吧,

网友:
卡63导致开机慢那是因为BIOS  ME导致开机慢,修复、合成ME就搞定了。

网友:
海鲜市场的卡在现很多都是多修卡,现在很难分辨啊,

网友:
能修好的都是大师傅。

网友:
老板子老显卡容易翻车

网友B:
卡63是南桥有暗病,用不了多久也会出问题。我一个华擎板就是卡63,用了魔改的bios,开机会卡63几秒钟,后来用了半年南桥坏了。

网友:
闲鱼板子一般都是修不好才放上去卖的吧

网友:
老板。我想了解chia 币 咋样啊。。输入输出怎么样

网友(点评):
不咋样,原来一个币上万,现在一个币1600多,原来我100多T硬盘 ,现在卖的只剩下76T了。惨目忍睹。

网友:
闲鱼上的东西真是一言难尽...

网友:
这个板看了就怕

网友:
我以前修过好多张这个板,这个主板BIOS有点特殊,论坛里下载的大部分都不能 用的,官网下载的也不能用,开机慢,乱跑马 等等奇怪问题,,送你一个我收藏多年的bios,这个就行开机快 。

网友(点评):
谢谢有时间测试一下。

网友:
现在维修单价太低了 很多人都觉得问题打了不想修了

网友:
闲鱼真的很多坑!

网友:
63是cpu内置设备检测,多半是检测核显,刷bios正解

网友:
要是没那么多骗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温度不够,你拖的时候涂上焊油,用风枪把风嘴拆了温度调300左右,跟着烙铁吹着拖保证完美

谢谢指教,我试试

网友:
这款板桥坏的太多了,换桥也要改电路,要不用不用不长久

网友:
重新合成一下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63是南桥有暗病,用不了多久也会出问题。我一个华擎板就是卡63,用了魔改的bios,开机会卡63几秒钟,后来 ...

这个有用,收藏起来

网友:
总之个人使用体验华硕是赶不上技嘉的,但是华硕的销售部门比较厉害。海鲜市场的坏件基本都是经过各种严格检测,最后确定维修成本太高的东西,虽然写得很明确没修过,但是并没说人家没检测过吖。一般海鲜市场捡坏件都是当料板买的,这块板20还能买,120铁定亏吖

网友:
120您都敢收  好流弊 技术这么自信

网友(点评):
这个跟自信没关系。修不好再卖,也就赔几十块钱。练手了

网友:
能干桥分析线路的大师,这个亮机慢就是ME不对啊,用工厂的或者自己合成一个就可以

网友:
这大整后还划得来么

网友(点评):
比卖废板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