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板号LA-5081P 不开机 待机电压0V

楼主(2021-08-17):
晚上快下班了,接了一台联想G450 板号LA-5081P 客户说不开机 。接上电待机0V,心里想捡钱的话,应该是哪个公共点电容短路了,给客人报价180元,客人说有点贵,我说修修看,这机器真难拆,要想拆主板得全部拆完,花了半小时终于拆下主板,粿板上电0V,测每个电感没有短路,公共点没有短路,上电测隔离管D极18.4V,测G极好家伙没有过隔离,测隔离芯片28脚PVCC 18.41,ACDET2.63V,OVPSET2.63V,什么鬼,ACDRV怎么不拉低电压,不理他直接拆了PR304,上电0.009V,按开机键有电压跳变,接上电池和显示器亮屏也可以充电,维修结束。发到群里给大家参考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哪位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想换了2451隔离芯片,但是手头上真没有太晚了也不想再研究了,反正也不影响亮机和充电。

网友:
刚刚下班了 回家后打开了一下电脑图纸发现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24751隔离芯片的1脚CHGEN#低电平有效,只有这个为低电平才会去拉低ACDRV#这个信号来开启隔离电压。

网友:
100K的电阻还是补回去吧。

网友:
这机器还有人修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经验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修点货回路厉害

网友A:
CHGEN是从哪里出来的?

网友:
直接拆了g级为低电平,隔离管导通了吗?正常是需要24751拉低导通是不?

网友:
确定是低电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GEN是从哪里出来的?

Ghgen信号是由io发送出来用一个n管控制,这个点电压不稳定3.3v到1.8v来回跳变,场管我也更换过,我怀疑是中间线路腐蚀了,因为g极直连io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能修亮就可以

网友:
管子坏也会

网友:
应该是芯片的条件不全,不过能用就好,维修第一准则。

网友:
希望楼主可以快速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