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注意主板cpu供电短路维修后千万别直接上u

楼主(2021-08-18):
血的教训提醒一下,初学的老铁,主板cpu供电短路维修后千万别用cpu直接测试,今天下午折腾一个cpu供电短路的主板,拆掉坏的mos管和电容,然后打阻值不短路了,然后直接上cpu上电开机还是短路,结果cpu挂了,再打阻值又短路了

网友A:
呵呵,一般还要换控制芯片!

网友B:
我想问的是上CPU之前你补上MOS管和电容没有?

网友:
这个是要注意啦

网友C:
上管和控制芯片一起拆,单独拆一个不行烧负载,pwm电路都一样不光是CPU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是上CPU之前你补上MOS管和电容没有?

mos管没补,电容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般还要换控制芯片!

没换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和控制芯片一起拆,单独拆一个不行烧负载,pwm电路都一样不光是CPU电路

是复合mos管,芯片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