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潮7000-14ARR 加电无显维修

楼主(2021-08-18):
小新潮7000-14ARR
板号:330S_ARR_V06  Rev:MP
故障:加电无显,待机电流0.015,开机电流上升到0.085左右,说明触发正常,测量U6002电源芯片有3.3V输出,U6001芯片没有5V输出,测量5V的输出电感阻值只有0.005,明显有短路,于是断开B面JP8222焊点,再测量5V电感阻值仍是0.005,说明短路在前端,仔细检查过前端几个滤波电容无裂痕后,果断换掉U6001芯片,开机正常。

330S_ARR_V06 原机备份BIOS.rar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2021-11-14):
待机5v 芯片坏的多   电压 不足5v 遇到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