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upboard z8350图纸和点位

楼主(2021-08-18):
就是这个板子的图纸和点位,哪位大神有,可以有偿!
CPU是Atom Z8350 板载内存和EMMC固态硬盘

网友(2021-09-25):
这是研扬的树莓派开发板,也许是空板子没安装系统,要用5V4A供电,开机长按F7才能进bios。
点位图网上也找不到,如果要维修,可以供电测开机键的电压、bios的电压,按开机键后观察电流变化情况,再作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