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80不触发,维修分享

楼主(2021-08-18):
去同行那拿一台电脑维修,说是烧焦了。

直接拆机,看到内存供电芯片公共点电容短路,周围黑了一片。内心有些窃喜,公共点短路,岂不是要捡个漏,处理好后的样子

量一量不短,插电……0.002

开机……不触发    卧槽,又看了看型号T580心凉了半截。上次有一台p51s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版号模具,音乐声报警,修好拿回去用了三天就不开机了,最后换了bd芯片才好,硬是研究了几天……

进入正题  版号17812-1

首先量3 5v没有,往前公共点也没有,在pr7320上测量20 v有  看来是不过隔离了。
打开鑫制造找到图纸点位开始维修……

此机是type c方式供电,两个接口都可以作为电源输入

Type c升压正常后经 p管 pq7107 pq7108或pq7101 0q7102产生Vint20_in电压来到pq7320 经bq25700A控制产生vsys公共点电压

实测插入左侧第1个口pq7108 pq7107 G级为19v未完全导通  受控于两个高电平usbc_hv_gate  th_shutdown

实测th_shutdown为3.3v usbc_hv_gate 0v

usbc_hv_gate来自于typec芯片Tps65988

问题来了,已经升压为什么不完全导通?
充电芯片条件一顿测也没什么卵用,手上更没有这个芯片,当然我觉得电容短路而已,芯片也不可能那么脆弱
这时候走了很多弯路,查芯片数据手册全是英文翻译来翻译去也没个所以然  往下查也没个结果……

丢了一边忙完其他机器又开始继续

重新理清头绪插入第二个口子,用万用表测量  pq7101 pq7102竟然是完全导通的为1.7v

但是还是没有公共点,这里走入了第二个坑……
用万用表在pl7301上量是量不到电压的,这个机器用万用表最好在pq7308的d级量。当然没修好,在pq7308上测量也是没有的。

看下图(修好后在pl7301上用万用表量的)

示波器是有波形的

继续看后级   未发现任何异常,各大电感阻值也正常……又卡住了

一顿操作,想到联想仁宝代工的经常大短以后隔离管会穿一个,当然明显的击穿已经排除了,会不会是软击穿?

此时已经完全导通,目标盯在pq7308这里,实测g级为12v左右

看控制信号pwrshutdown实测3.3v。既然已经为高电平那么Pq7309就应该正常导通使得pr7341与pr7343分压后完全导通pq7308

于是拆掉pq7308测量还是没有正常分压,两个分压电阻拆开来测阻值也正常(ps:这时候已经知道修好大大有戏所以就拍了这么一张)

装回准备干pc7349的时候插电已经一路小跑,保险起见还是把pq7308 pc7349都换了。换回第一个口也正常了,装机测试全部正常

最后想说一下新款的机器是真的难修,简单的隔离问题可能要难倒一片。而且非常不能理解与苹果的pwm公共点不同的是pl7301电感上用万用表竟然测不到电压。

写的不好,废话很多,欢迎大佬指正!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和你相同的地方烧了

网友A(2021-10-20):
哥们,图纸能分享一下?可以用分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图纸能分享一下?可以用分买

鑫制造上的,我也没有

网友:
这是通病内存供电烧毁

网友(2021-12-01):
这个机器的供电点的电压是12v的吗?我这有个机器不充电 也没3,5V的待机 估计是触发才出吧  开关键有3.3的电压,按了也有跳变。就是不充电,也不触发,

网友:
vsys公共点电压是12V还是19V

网友:
“而且非常不能理解与苹果的pwm公共点不同的是pl7301电感上用万用表竟然测不到电压。”就这一点,让我这等主要靠万用表修机的菜鸟,是不可能过去这一关的。

网友B(2022-01-10):
今天遇到几乎跟你一样的问题受你这个帖子的启发查到PQ7308的管子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几乎跟你一样的问题受你这个帖子的启发查到PQ7308的管子坏

想给你点份可惜加不了分

网友:
楼主技术  得行  学习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给你点份可惜加不了分

哈哈,那也许是通病了

网友(2022-05-24):
楼主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网友(2022-08-14):
图纸是在哪弄的,分享出来啥

网友:
遇到同样位置烧了 然后拆掉电容 换掉PQ738之后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插上电池之后电压直接被拉低 还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