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P1025彩色打印机边上抹花

楼主(2021-08-18):
惠普CP1025彩色打印机边上抹花,换了鼓芯,充电棍,墨盒还是有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网友:
看上去是加热组件那块问题

网友:
看看是加热组件或者转印带吧。

网友:
更换成像鼓,CE314,在机器前盖下面仔细看下

网友:
他说了换了鼓组件了,有没有修好啊。

网友:
跟换黑色粉盒

网友(2022-03-14):
看着是加热辊问题啊吧

网友:
转印带刮板的问题

网友:
定影组件之前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