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为什么10代小新BIOS用fit工具打开报错?

楼主(2021-08-18):
如题:为什么10代小新BIOS用fit工具打开报错?为什么10代小新BIOS用fit工具打开报错?

网友A:
显然你没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然你没弄对。。。

是版本不对吗?  今天有个进水的  修不了  我就试试你之前教的合成BIOS  但是一打开就报错  查看ME的工具打开也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然你没弄对。。。

在线读取的BIOS不对    把BIOS芯片取下来读  正常了   不过这个BIOS不需要合成   官网的升级BIOS能提取到完整16MBIOS    就是不知道可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线读取的BIOS不对    把BIOS芯片取下来读  正常了   不过这个BIOS不需要合成   官网的升级BIOS能提取到完整16MBIOS    就是不知道可能用

BIOS现在烂街,只关注稀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现在烂街,只关注稀有的

你好  请教个问题   Dell官网提取的BIOS   是EXE的那个程序   一运行电脑就死机了  是怎么回事?  win11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教个问题   Dell官网提取的BIOS   是EXE的那个程序   一运行电脑就死机了  是怎么回事?  win11系统

没用过11

网友:
win10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1-11-21):
版本不对  太低了 要13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