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红码报错的解决方法machine is not in commited state

楼主(2021-08-18):
各位大佬有没有HP报错machine is not in commited state的方法或者HP AMTBrand这个软件包

网友A:
会着不难,老司机应该都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着不难,老司机应该都知道原因

问题是我不是老司机啊!UUID的红码知道怎么弄,AMT的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