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800各种后缀的能相互代换嘛?

楼主(2021-08-18):
手头一个电源用的6800I,带不起负载,换成6800TX干错连启动都不行了,还发出继电器般的嗒嗒响声,380也变成320了。

网友A:
虹冠片子才5毛钱?

网友:
更换同型号的吧,或者先芯片定义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不同后缀一般得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虹冠片子才5毛钱?

肯定是拆机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后缀一般得看手册。。。。

查不到手册

网友B(2021-09-19):
6800手册上写的开启电压13伏,关闭电压10伏,可我在修另外一个电源时,IC是6800TX,供电电压却只有不到11伏,这视乎说明两者不能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6800手册上写的开启电压13伏,关闭电压10伏,可我在修另外一个电源时,IC是6800TX,供电电压却只有不到11伏,这视乎说明两者不能替换。

错了,这个电源供电电压低是因为驱动管漏电,更换后通电电压有16V,开启电源后降到近1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