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访问问题

楼主(2021-08-18):
两台电脑共用一个交换机,比如说一台电脑能访问 http://192.168.90.87:8080,另一台就不能访问,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要做网络映射,要怎么做呢?请高手指教,急用。

网友A:
同一交换机,那在同一个段吗?  有的局域网设置了vlan  但没有设置VLAN穿透, 也是访问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交换机,那在同一个段吗?  有的局域网设置了vlan  但没有设置VLAN穿透, 也是访问不了的

应该是不同wlan.穿透怎么呢?

网友(2021-10-03):
先试试能ping 通不,有可能是服务器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