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戴尔 lnspirron one 2020开机黑屏通病维修

楼主(2021-08-18):
戴尔 lnspirron one 2020一体机,按开机键之后开关灯亮,屏幕黑屏不显,键盘大小写灯都有反应.。拆机检测屏供电0v。屏主供电是从主板过来的19v。拆下屏供电小板测量pl1电感短路,烧机发现pc14电容短路,拆除之后主板阻值正常。上电小板还是没有电,查找上级,发现大板f9保险无穷大,换之问题解决。通病小修到此结束。

网友:
已经修到通病了。赞一个

网友:
修到通病了

网友A:
这电脑10多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脑10多年了吧

沒10年,但是也接近了.

网友:
屏供电。。。。。。。滤波电容短路,造成限流保护电阻开路保护。

网友:
最喜欢修这样的毛病

网友:
发财小电容

网友:
又捡到漏了,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