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华硕H110M-D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8-18):
手头一块华硕H110M-D主板不触发,开机无任何反应。做废品觉得可惜了,遂上网查找资料、案例学习维修。在迅维网查到相似案例,按照案例思路进行维修居然点亮成功。绝对新手,有点照葫芦画瓢,哈哈。。。。。。

网友:
恭喜了,谁最开始还不是照葫芦画瓢呀

网友:
恭喜照葫芦画瓢成功

支持 2 反对 0

网友A:
华硕主板怎么老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怎么老断线?

同感,从b85开始遇到好多断线的了,不过对于我们维修的来说也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感,从b85开始遇到好多断线的了,不过对于我们维修的来说也是好事

所谓的:发财线,哈哈。

网友:
换成细一点的绝缘线更好。

网友:
PSON断线吧

网友:
飞线解决,小问题

网友:
这里的检流电路用不上双二极管,猜也猜的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感,从b85开始遇到好多断线的了,不过对于我们维修的来说也是好事

我的b85又坏了,准备搞时序

网友:
断线了啊,把线飞好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所谓的:发财线,哈哈。

网友:
说实在的,pson断线的,我还没遇到过,怎么你们遇到过这么多

网友C:
我有一块也是,因为要和io相连,那个io的针太细了,发现不好焊线啊,怎么办,

网友(2021-11-03):
断线了 这样飞线是不是太草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也是,因为要和io相连,那个io的针太细了,发现不好焊线啊,怎么办,

跑线找出断线点,我就是这样做的就是费点时间

网友:
这线走的

网友:
可以的,我也是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