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8M-DS2开机不跑码ff

楼主(2021-08-18):
开机不跑吗.测2.5v没有电压测开启和供电都有3.3v更换p62后4脚反馈3.3v,5脚输出0.4v,更换反馈电阻输出还是0.4直接干脆命明了1脚和5脚直接连起来开机跑马亮机,《2.5v供电直接3.3v拉过去也没事因为之前修过几个都是直接3.3v过去
用几年了也没事》

网友A:
楼主说的太深奥了小白搞不明白

网友:
直接用3.3V替代2.5V不妥吧,不然主板为何要设计2.5V电压呢?

网友B:
温馨提示一下1脚和5脚之间加个圆柱形的二极管最好,加了二极管降压特性输出电压正好2.5v,1脚5脚直连可能会引起开机玩一会掉电

网友C:
2.5V是CPU供电,用3.3 V怕是会烧CPU

网友D:
加个二极管,压降0.4到0.7都可以吧

网友:
3.3可以那么厂家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馨提示一下1脚和5脚之间加个圆柱形的二极管最好,加了二极管降压特性输出电压正好2.5v,1脚5脚直连可能会引起开机玩一会掉电

嗯压降0.7刚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V是CPU供电,用3.3 V怕是会烧CPU

不会烧个别机器会出现掉电加个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个二极管,压降0.4到0.7都可以吧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太深奥了小白搞不明白

很简单啊

网友:
小白看不懂

网友E:
还是加个二极管稳妥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加个二极管稳妥些

是的最后也给他加了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