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无盘符 发烫

楼主(2021-08-18):
u盘经常非正常拔出,现在导致无盘符,发烫,这样U盘还能修复吗,不打算以后再使用,就想把里面数据提取出来,怎么弄,哪位大佬懂,请高手指点

网友:
找个一样的U盘主控,拆开U盘,把存储芯片移植到别的U盘板子上

网友:
发烫是供电短路了吧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