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款A1425板号820-3462-A SMC型号LM4FS1AH能否用LM4FS1BH代用

楼主(2021-08-18):
如题,请帮各位修过此板的师傅,这款SMC-LM4FS1AH能否用型号差一个字母的LM4FS1BH替换呢?
原板只有3.42v,没有3v电感电压。用LM4FS1BH(不记得是哪片板上拆下来的了)代用后电流上到0.14左右,除了CPU电压外,其他电压出来了。CPU供电芯片供电、开启CPUIMVP_VR_ON未见异常。
看淘宝这个EC卖160元。是不是物以稀为贵啊,只有同板号料板拆的才能用?

网友:
我有芯片便宜卖给你 vxletmebe1234

网友:
可以用820-3115-B 的EC代换。然后因为是单风扇控制。只有一边转,另一边要飞一根线,修好不会返修,我一直是这样修好几十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