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300系列桥发出SLP_S4/S3#条件

楼主(2021-08-18):
最近修了几台8代的机子,发现一个和7代不一样的情况,桥貌似待机条件ok情况下,得到RSMRST后,ec给桥发高低高触发,这时桥会先读BIOS,才会发出SLP_S4及S3,拿了两台正常8代标压的机子,拆掉通往桥的CS#片选,果然ec触发桥,桥没有任何的反应,没发出slp_s4,S3#,结合前段时间一台华为的8代半的机子,也是死活不出slps3 s4,待机条件全部满足,最后查到CPU板底到BIOS掉点断线。

所以问题来了,是不是8代后的桥是先读BIOS配脚位才出SLP s3s4,有修过的同行讨论下

网友A:
是的,BIOS应该同步于RSMRST,有待机,BIOS就应该被读到,我一般都插上24 PIN的同时就会抓BIOS有没有波形出现

网友B:
你没指明平台,估计你说的是笔记本吧。笔记本很多型号BIOS芯片不是挂在桥下,而是挂在EC上。很多EC自身的程序也要从BIOS芯片读取,在触发前就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指明平台,估计你说的是笔记本吧。笔记本很多型号BIOS芯片不是挂在桥下,而是挂在EC上。很多EC自身的程 ...

笔记本的平台,ec的程序已经排除了,机子一上电,就有一段ec读BIOS配脚位的波形,这段波形是触发ec后桥读程序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BIOS应该同步于RSMRST,有待机,BIOS就应该被读到,我一般都插上24 PIN的同时就会抓BIOS有没有波形出 ...

以往hm17X的时序,就算桥没读BIOS,只要待机和触发条件满足,就会发出S3 S4开启供电,然后掉电而已,到8代不读程序S3S4都出不来

网友:
看来开机上电时序不同的平台差异很大啊。

网友:
大佬们,8代cpu vcore和bios有没有关系呢?台式

网友:
向各位大佬学习了,8代U可能是先读BIOS,才会发出SLP_S4及S3

网友:
学习了,每一代都有变化

网友:
有研究过的同行都讨论下呗别藏着掖着

网友:
每一代都有变化

网友(2025-01-22):
感谢分享,最近遇到类似问题,也怀疑过bios(具体看个人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