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掉电故障已解决

楼主(2021-08-18):
暑假没什么生意,在店里逛论坛,同行送来一台1502,说不开机,版号为820-3476-A,靓板,没动过。插电没反应,拆开断开电池,去掉一切外配,插电触发到0.08(三位数可调电源),然后归0,再反复。按照经验来说,一般都是后端有短路,或者二级电压短路才这样,迅速各大电感测量一遍,阻值都正常,通电测试,公共点电压正常,不过也会跳,12.8到12.3V,不像主供电的问题,测量35V,也是一直在跳变,但是阻值正常,3V42电压一直正常。有点麻烦,烙铁断开3 5V电感,电流表稳定了,测量公共点也正常了,焊上5v的,还是正常。焊上3V的,故障出现。这样就好判断了,3V的二级或者三级短路才这样,追查3V的转换电压都到哪了,当查到U8030时候,发现问题, PP3V3_S0直接对地为0了,点位图一看,乖乖,去的地方真不少, ,烧鸡大法伺候,摸了十分钟,还是没摸到,修华硕惠普多了,现在真怕CPU短路,继续摸,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差用亲吻大法了,终于在音频IC旁边的C6305电容巨烫, ,都烧裂了,镊子挑飞,插电,开机,完美亮机。 ,简单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希望能帮到论坛的兄弟们,下次遇到差不多的问题,别乱干有个好的思路。觉得好的请点赞加分,谢谢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维修思路清晰。一发命中,完美解决这个后级微短问题。

网友:
思路对头一击就中

网友:
看了这个,我在想后面的维修工具,还要厂家能生产买得起的热成像仪器。

网友A:
热成像仪器什么时候维修人能够买得起用得上。

网友B(2022-03-22):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仪器什么时候维修人能够买得起用得上。

已经用上了。。。海康威士H11

网友:
烧机大法最怕被烫手

网友(2022-07-04):
引用 网友B:
已经用上了。。。海康威士H11

感谢楼主分享,和你同样的问题,也是那个电容导致不开机,估计可以列为通病了,我的故障也是3/5V跳电压,就是音频芯片那个电容短路,修复完成,后续朋友遇到这问题直接秒杀。

网友:
方法思路,都OK,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