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8):
该主板能触发,电流0.22 3v 5v正常, 内存供电也正常,VCCS也正常,现在就是显卡和CPU 电压不出来,查到1.8V_ON这个电压没有,发现DGPU_PWR_EN 没有,追查发现桥发出 EC 96脚也发出DGPU_pwr_en ,很奇怪到底是哪个发出来的了求高手指点
cpu

网友:
CPU电压没出来,哪来1.8V-ON,肯定先修CPU电压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意见

网友(2021-10-21):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有 ? 我这刚刚遇到一台故障一模一样的 也 是的修的没有头绪了 有好的思路下午传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