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1sniper B5触发掉电

楼主(2021-08-18):
按开机键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不开没反应,检测24P阻值正常,iO给桥103脚有3.3V跳变就是开不了机,后来无意触碰io 9、10脚出现不断来回重启,刷BiOS还是没用,彻底没想法了,烦请各位师傅麻烦指点一下我这小白

网友:
检测绿线对地阻值为0, +12v阻值有1000,PwRok也是0v

网友A:
那可能有短路。正常情况下电源绿线ps on对地是400-500多吧。电源power ok对地是无穷大。
上次我的一块Z77也是触发秒掉电,通病,是io检测的+12v电压不正常导致的断电保护。也可以一起检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有短路。正常情况下电源绿线ps on对地是400-500多吧。电源power ok对地是无穷大。
上次我的一块Z77也是触发秒掉电,通病,是io检测的+12v电压不正常导致的断电保护。也可以一起检测下。

谢谢,至少有方向了

网友B(2021-12-25):
我也收了一张,也是开机无限重启,但是不跑码。时序都测了供电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但是小电容没有发现短路。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 有块一样的板 故障很像 掉电后不能自动上电 在按开关能触发。

网友:
那可能有短路

网友:
绿线不应对地为零

网友:
最好不要自己搞,工具都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收了一张,也是开机无限重启,但是不跑码。时序都测了供电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但是小电容没有 ...

IO的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
昨天不想折腾了,最后试试刷了个BIOS,嘿,好了,原来是BIOS坏了,搞了好几天,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