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9 370X毒药 跑甜甜圈闪屏死机

楼主(2021-08-18):
分享探讨一下R9 370X,跑甜甜圈、鲁大师的时候出现闪屏花屏黑屏,刚开始怀疑是显存问题,显存测试通道都没问题,是否是核心虚焊?还是哪里短路了?最后动了动显卡金手指接触pci问题,给显卡顶上了个支架,问题暂时又好了,后续继续测试…有待交流

网友:
新人第一次发帖,爱好折腾电脑硬件显卡,希望能帮到大家,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良导致供电不足。

网友:
楼主已经解决,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种3风扇显卡本身重量大,可能长期使用吧PCB拉变形了

网友A:
请问楼主刚开始修显卡,测试显卡的软件怎么操作,我是小白,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刚开始修显卡,测试显卡的软件怎么操作,我是小白,能分享一下吗?

我 也在学,直接到闲鱼交了2000多学费。。。唉 唉已经做好了血亏的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也在学,直接到闲鱼交了2000多学费。。。唉 唉已经做好了血亏的准备

80块钱U盘版的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也在学,直接到闲鱼交了2000多学费。。。唉 唉已经做好了血亏的准备

闲鱼基本都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刚开始修显卡,测试显卡的软件怎么操作,我是小白,能分享一下吗?

咸鱼10元就有 有教程

网友:
700多出手了,检测什么都没问题,就是太重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