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不开机一波三折,三杀维修

楼主(2021-08-18):
收到客户一台A1398不开机电脑
版号:820-3787-A

   接电绿灯不亮,断电测各大电感阻值,没有短路,接电测各电感电压,16V输入电压有,L7095电感3V42正常,测到L7130此电感正常应该12V现在只有0.7左右,此电压是U7100发出,测量U7100工作条件,输出不正常,直接换掉。

  接电测试,电源绿灯亮,风扇转了,简单装机测试一下,可以上电,但是没有开机声,苹果此类故障,很多都是bios引起,拆下主板,刷个bios,故障解决。

  上电开机正常,装机进系统测试发现认不到电池,上示波器测波形,发现SM总线,SMBUS_SMC_5_G3_SCL,SMBUS_SMC_5_G3_SDA波形不正常,此信号由SMC发出,话不多说,直接干SMC,装机测试全功能一切正常。

此机可谓一波三折,故障不少。好在修复成功,完美解决,码字不易,喜欢的朋友加点分吧

网友(2021-12-22):
真是一波三折  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