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PG-Z390-GAMING MS-7B17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8-18):
接到一台主机 主板是V星Z390 按开关不触发   拆出主板 习惯性的检查桥待机1.0V 没电压 ,  没有图纸 只能参考同款的Z370 ,PCH_1P05_VSB没电压 ,供电芯片的5VDUAL,也没有  ,顺藤摸瓜 5VDUAL  是Q168产生,PCH_SBDRV 开启Q168,  UP7501的4脚 没有电压 查来源VSB_ENABLE# 是高电平,来源于U58- SLG4F42051的 11脚 ,应该是低电平 查 U58的芯片条件  1 脚 正常  和8脚正常   4脚  这里 电ATX5VSB_DET压1.7V ,通过电阻分压计算器 得出的是3.1V , 拆电阻测量 组织也对, 为了节省时间,直接拉到3.3V IO待机电压 , 顺利产生待机5VDUAL  和桥供电 , 简单粗暴 , 才收100大洋 不当误我宝贵的时间!!!

网友:
楼主这技术,666

网友:
居然桥没坏,怎么桥没坏呢?我修到的无pch1.05的主板全是桥短路

网友A:
PCH上的风扇时间久了风扇缺少润滑导致风扇转动阻力增大,震动也会变大使PCH会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上的风扇时间久了风扇缺少润滑导致风扇转动阻力增大,震动也会变大使PCH会脱焊

这款没有PCH 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