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f540u,板号x540up rev2.0,公共点短路

楼主(2021-08-18):
机主闲置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充不了电,插电没反应,拆开发现AS_BAT_SYS网络对地短路了,网上查说是华硕的公共点
然后我把所有隔离点都断开了,CPU那边有一个短路的电容已经拆了,把公共点上面的什么电容mos管全拆了,还是短路,对地只有0.几欧,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A:
不会烧鸡大法?

网友:
烧鸡  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烧鸡大法?

没有可调电源

网友:
烧鸡大法,一套下来就差不多了,,,,,,,,,,,

网友:
搞维修的没有工具怎么玩呀,你可以没有示波器,但可调电源是必须的呀,

网友:
看来你是空手套白狼,最基本的都没有

网友B:
观察不出来明显烧坏的只能烧鸡
对地值只有0.几欧  上管击穿了吧 没电源烧鸡 测看看显卡或者CPU供电电感是否跟公共点想通  通的话就是上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察不出来明显烧坏的只能烧鸡
对地值只有0.几欧  上管击穿了吧 没电源烧鸡 测看看显卡或者CPU供电电感是否跟公共点想通  通的话就是上管击穿了

cpu的5欧 显卡的19欧  这是正常阻值吗

实在不行的话只能拿到镇上去看看了

或者迅维网那个官方维修靠谱吗

网友:
继续找短路位置

搞不定可以找专业维修店面检修

网友:
公共点短路   这种故障不都是很容易找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察不出来明显烧坏的只能烧鸡
对地值只有0.几欧  上管击穿了吧 没电源烧鸡 测看看显卡或者CPU供电电感是 ...

靠谱的哟  这种问题对专业维修人员来说很简单  不过也得看实际情况 不知你的是小问题还是大问题,上管击穿的话可能会烧大芯片 看运气了

网友:
Cpu或者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