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不开机通病一例

楼主(2021-08-19):
ASUS B85M-F PLUS不开机。
测PCIE座无复位,时钟脚电压正常。测各组电压未发现异常。

只有按时序依次测试,当测到P_VRMPWRGD电压只有1V,通过查找晶体管型号发现是一只场管,取下场管电压恢复正常,更换同型号场管正常亮机跑码。

网友:
修的漂亮,不错 赞一个

网友A:
这种无复位不跑吗的,直接撸芝麻管,哪儿密撸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复位不跑吗的,直接撸芝麻管,哪儿密撸哪儿!

老司机

网友:
也可以直接拆了。不要

网友:
修到过这个型号,好像也是这个地方

网友:
老师傅 接经验 流程就是666

网友:
的确是通病,保险起见,一般是 温控和VRMPWRGD 相连接的拆掉不要(黄色圆圈的2个三极管)。

网友:
现在板子,哪个地方容易 有灰,哪个地方 出问题就最大

网友:
谢谢老司机分享经验

网友:
老故障了!

网友:
又是PG问题,捡钱了。

网友:
经验相当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