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数据恢复

楼主(2021-08-19):
固态硬盘突然没了分区,文件是否还能恢复,需要用什么工具?

网友A:
网上买个恢复软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个恢复软件看看

用了恢复软件,都是需要从分区里恢复的,现在是突然分区都没了,在pe下可以找到硬盘,但没有分区。

网友:
请问的的主板CPU烧了用什么软件能修复好。

网友:
diskgenius搜索分区,看里面有没有你丢失的分区,搜索可以,不要轻易点保存,不是专业人员的不要轻易尝试,以免丢失数据。

网友:
机械盘可以,固态盘估计没救了

网友:
我也有个坏硬盘,不知道怎么修复。

网友:
数据恢复软件很多的,论坛上就有

网友:
自己找找,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2021-10-11):
资料重要的话还是电脑店恢复靠谱点,没资料可以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