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R摔了导致前置打不开面容不可用

楼主(2021-08-19):
XR 摔了导致前置打不开 面容不可用 换前置也打不开 后置摄像头和闪光灯都正常 有没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一点点来撒,优先考虑前置和红外共同的总线。

网友:
换前置要刷机,刷了没有?

网友A:
xr起的机子,换前置要刷机。换上能不能可以先不刷,先爱思看看能不能读到序列号,能读到就说明是可以了,只是序列号是乱码的,刷完就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r起的机子,换前置要刷机。换上能不能可以先不刷,先爱思看看能不能读到序列号,能读到就说明是可以了,只是序列号是乱码的,刷完就正常

爱思提示前置摄像头可能已经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爱思提示前置摄像头可能已经损坏

那就查座子,查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