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KPL-W00 版号DA0H96MBAF0 REV:F

楼主(2021-08-19):
有料板 图纸私聊:17671730618
有在修机的帮忙量下BQ25703的5,6,7角电压 六脚电阻阻值

网友:
5P 0,6p 710,7p 515

网友:
大哥 电压 帮忙测下6,7脚分压的电阻阻值

网友(2021-10-31):
6p2.3v  7p6V

网友A(2021-12-16):
内存供电阻值有多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阻值有多少啊?

内存供电阻值一般很低 这台笔记本现在不在我手上 差不了 几十都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阻值一般很低 这台笔记本现在不在我手上 差不了 几十都可能是正常的

我的确实是短路了  只有003 内存颗粒全部短路成本高  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