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80 不过隔离

楼主(2021-08-19):
t480   板号nm-b501   不过隔离    换了充电芯片 bq25700a 还是一样,
用风枪吹下充电芯片位置会好一下
我请教下,bq25700A 要什么条件才会使pq101降压

网友A:
保护隔离管最好换原型号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管最好换原型号的试试

不是换隔离管的事情,可以说下,25700A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换隔离管的事情,可以说下,25700A的工作条件吗?

我发过分析视频,自己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给个链接呀、我找了没有看到

我发的帖子不会找不到

网友:
学习了不错啊

极致科技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竟Sr谁伴我闯荡 -2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发过分析视频,自己找

大神给个链接呀、我找了没有看到

网友:
那个大神出来说下工作条件

网友:
不是换隔离管的事情,可以说下,25700A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
这款是不是typec的啊

网友:
这个是tpc接口,需要看船长视频分析

网友:
四开关BUCK-BOOST供电方式,重点检查VBUS 与CELL正常不

网友:
都不是。pq101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看看有没有原始pdf说明书

网友:
芯片的供电 适配器检测先检测下

网友(2021-11-11):
B+16v正常吗?不充电 pl101 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