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M PRO-VD PLUS MS-7996 VER1.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8-19):
主板接电,触发没有反应。V星主板电子没有电了也会不触发,测量电子电压3左右,正常。测量pcie槽B10脚3vsb没有电压,不正常.

3vsb待机由u33产生,测u33的6脚3vsb没有电电压,测量3脚vin没有电压,2脚en也是由5vdual上拉肯定也没有电压。查5vdual来自q51

测量q51的5678脚没有电压,3脚ATX_5VSB电压5v正常,4脚PCH_SBDRV电压5v不正常,应该要为低才对。测量u32的2脚5v正常,5脚SLP_S3#3.3v正常,6脚SLP_S4#3.3正常.
4脚S5_MODE没有电压不正常。这个电压由q50控制,当g极为低电平时截止,S5_MODE才会有高电平。测量q50的g极SYS3VSB_OFF 有5v不正常。

SYS3VSB_OFF由q53控制,b极为高电平时才会把SYS3VSB_OFF拉低。测量q53的b极没有电压,b极电压经r335和r267分压,由SLP_SUS#控制,这个信号看图纸由pch发出到io的。

桥就不管他先,看看是不是条件没有满足导致pch没有发出SLP_SUS#。

根据时序桥要收到DPWROK才会发出SLP_SUS#,测量io的38脚没有电压,再测量io的25脚3VSB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有由u15产生SIO_3VA提供

测量u15的1脚ATX_5VSB有5v,3脚SIO_3VA_EN没有电压,这个电压由RTCRST#_D经过r322上拉,测量RTCRST#_D没有电压,这个电压由电子提供

测量r587的VBat有2.9左右电压,另一端就没有电压了。拔电子,测量电阻阻值20k正常,对地二极值也有390,奇怪了。就在这里浪费的一些时间。
后来先把电容c433抠掉,电压恢复正常了。我去!!把小电池装上接电可以正常触发跑马,维修结束。

ps:修好后由于对5vdual电路的控制不是很熟,对up7501测量发现
1.强行拉低mode信号,s3,s5有3.3v,5vdual没有产生
2.小电池没有装,mode为高,s3和s5没有电压,5vdual没有产生
3小电池装上s3和s5就有3.3v
4.不装小电池的话把24pin供电拔插三四次后s3和s5会被拉高到3.3v,也是可以触发的
经验不是很足,不喜勿愤!!!!

网友:
电容导致RTCRST#_D信号不正常;RTCRST#_D不正常后面的待机电压都不会出来

网友:
怎么屏蔽 看不到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为什么要屏蔽

网友:
屏蔽怎么查看?

网友:
不是我屏蔽的!!!

网友A:
因为是V星的,所以屏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V星的,所以屏蔽。

为什么V星就屏蔽?

网友:
可以的,看着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V星的,所以屏蔽。

为什么V星的要屏蔽,鑫智造连V星的点位图和图纸都下架了!

网友:
技术为上,低调慢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V星就屏蔽?

审查中,别问那么多,等恢复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V星的要屏蔽,鑫智造连V星的点位图和图纸都下架了!

战术性隐藏

网友:
我记得之前有V星主板图纸和点位,今天一看真没有了

网友:
咋msi都被屏蔽了?

网友:
咋滴还不能看?

网友(2021-12-31):
我的有个V星的贴也屏蔽,是侵犯了技术资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