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不能带载的问题,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21-08-19):
现在空载能启动,带载,就不能启动,5V的电容鼓包了,换后,还是不能带载,其他各路电容,也没发现鼓包的,难道只能全部换掉么,大家有没一种方法确定是哪一种电压不能带载,我就直接换那一组的电容了啊。

网友:
分别接入假负载即可

网友:
这假负载能自己做么,如果5VSB的功率上写的是最大电流是5A,那要做假负载,是不是要25W的1欧的电阻啊,这25W的,估计就只有水泥电阻了吧
,是不是这样做的啊

网友:
不用全载,2A即可

网友:
拿下来了,5V的电容,结果空载就是只有3.几V了,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不是一条直线,是一条下斜线,换了肖特基二级管,波形没变化,现在下一步,就要换这个变压器了,如果变压器,漏词了,就是个麻烦事情

网友:
问一下楼主5VSB用的何电源IC ?....................

网友A:
CM6800+PS232S ,是这个类型电源,5VSB的芯片,好像是个很小的6个脚芯片,丝印太花了,看不清,型号啊

网友:
我这个,不是5VSB,问题,是5V问题

网友:
5V和3.3是一路,如果5V不正常,那么3.3肯定不正常,看看12V是否正常

网友:
12V是正常的,

网友:
一次的 大电容,容量不足,也会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6800+PS232S ,是这个类型电源,5VSB的芯片,好像是个很小的6个脚芯片,丝印太花了,看不清,型号啊

测一下PFC的电压380v正常吗?..............

网友:
表测电容  不行的都换

网友:
如果只找电容碰运气维修,还不如,平时多读点电子电路的书籍,锻炼自己的基本功

网友:
现在怀疑是反馈电路引起的问题了,电容,我第一时间,就测过了,正常的,这个电源太老了,零件又太密集,想画个电路图,零件几乎要拆三分之一,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