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有谁知道这芯片,在板子上能不能直接用编程器烧程序

楼主(2021-08-19):
这是汽车的门控主板,程序需要升级,已经取下来升级程序做了200多了,客户又拿来400个需要升级,这里大师们多也厉害,帮我出出主意,提高效率,感谢

网友:
高手啊,都搞汽车了,不搞基了

网友:
可以,注意极性,注意短路,如果用809h好一点不容易烧芯片,用bios夹子夹来刷,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是64脚芯片,不是8脚芯片,是STM8AF5289TA是一款8位的MCU具有128KB Flash

网友:
这个就是这芯片的资料,大师们帮我看看,辛苦啦!

网友A:
把串口飞出来,反正就四个脚,还有俩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串口飞出来,反正就四个脚,还有俩供电

我对单片机的原理知道的很少,还真不知道那个脚是串口脚。大师,帮我看看呗!辛苦!

网友:
这玩意没预留个调试接口?

网友:
这个单片机在线刷才能快,电脑上要有刷单片机的工具软件,一般都从串口刷的,在线刷不取芯片

网友:
板子上有预留刷写接口就可以不用取下来

网友B:
这个你拿下来是用的啥编程器刷的?

网友:
看样子,已经预留烧固件的位置,引线出来,编程器下载固件。

网友:
存储ic都可以烧录,问题是你程序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拿下来是用的啥编程器刷的?

周立功5000U-P,加支持64脚的座ZY501Q

网友:
J201应该就是预留的烧固件的引脚,用线引出来烧录即可。

网友C:
J201 就是,预留烧录口,可以在线烧录,关键你有没有原文件烧程序,

网友:
肯定有,烧录接口,只是你没有专用上位机软件,这个需要自己测试烧录方式,当然你跑一下启动代码,就知道怎么烧录了,通过代码你分析烧录流程,这种板子,理论上带有上电检测功能,通过某一个东西触发自动烧录,这样你就只剩下插电烧录,换板这个流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拿下来是用的啥编程器刷的?

用的编程器是周立功5000U-Plus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分析启动代码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分析启动代码部分

谢谢你的抽出宝贵时间来回复我,真的太感谢了。能告诉我怎么看吗?接串口?用超级终端看?

网友E:
为什么我的回复会被自动删除?
J201四个脚就是烧录用的,STLINK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的回复会被自动删除?
J201四个脚就是烧录用的,STLINK搞定。

大师!你太牛逼了,我看到光明了,这就去买来研究,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的回复会被自动删除?
J201四个脚就是烧录用的,STLINK搞定。

我回的也是,可能是保密协议,上传不到图片,

网友F:
普通的芯片。随便买个编程器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普通的芯片。随便买个编程器都可以

64脚芯片是普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J201 就是,预留烧录口,可以在线烧录,关键你有没有原文件烧程序,

原文件有的,对了这烧录有加密功能吗?我买了台最新版的,下图这样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回的也是,可能是保密协议,上传不到图片,

是什么样的图片,可以直接发给我吗bjrhx@126.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64脚芯片是普通的?

这是MCU,编程不需要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的回复会被自动删除?
J201四个脚就是烧录用的,STLINK搞定。

我今天凌晨看到的回复,当时就查资料,官网有这种专用烧录器,就在宝网订购了。真的很感激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文件有的,对了这烧录有加密功能吗?我买了台最新版的,下图这样的,对吗

有原文件就行,单片机都有加密功能的,可以调设置,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J201 就是,预留烧录口,可以在线烧录,关键你有没有原文件烧程序,

感谢你的详细指导,我买了最新v3版了,期待好用

网友D:
是的,串口调试工具都可以,你习惯用哪个就用哪个,接三根线,gnd   tx   rx   供电切记不要接,插好线,连接电脑打开终端,然后给板子上电,看跑码,等完全跑完了,复制终端内容出来,找关键代码部分

上电不跑码,断电把tx  rx线换一下位置,当然你得弄清它是   rs232还是TTL,  232老电脑都是自带接口可以直接接线过去,TTL自己去网上买一个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串口调试工具都可以,你习惯用哪个就用哪个,接三根线,gnd   tx   rx   供电切记不要接,插好线,连接电脑打开终端,然后给板子上电,看跑码,等完全跑完了,复制终端内容出来,找关键代码部分

上电不跑码,断电把tx  rx线换一下位置,当然你得弄清它是   rs232还是TTL,  232老电脑都是自带接口可以直接接线过去,TTL自己去网上买一个几块钱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这单片机还真没有232串口电路,用的应该是SWIM接口,买了单片机的开发板

网友:
下载烧录设备刚到,看了一下,SWIM接口和需要烧录的板子的标注不太一样,感觉DIO对应SWIM,NRST对应/RESET其他脚标注是一样的,大师们帮帮看看对吧